【求推荐】继电器

楼主(2012-04-23):
最近在做一个100路的通道选择器用于测量热敏电阻的阻值,查了很多资料决定用继电器来做开关(原来也想过用4051+4052来做,不过干扰太大,4052出现了同时有四路输出的情况),求教各位达人推荐一款体积小,工作电压在5V的继电器(原来打算用OMRON的G5V_2,不过设备是用PC控制的,打算采用USB来供电)

网友A:
这么多路,还是选择PHOTOMOS,比较好一点

网友B:
继电器的话G6S,5V,双刀双掷,作为信号继电器比较合适

网友C:
如果要求不是很高的话用松乐的也可以的,价格比较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