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中间继电器的参数

楼主(2012-04-23):
12V中间继电器的参数,电阻值

网友A(2012-08-18):
LZ的问题太笼统了,就拿我们公司用的继电器来说说吧!12v供电继电器,内阻720,在继电器与三极管之间加500欧姆以下的电阻,才可以正常的吸合,它的可靠吸合电压是大于9v的,不知道能不能给你一点点提示性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