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了,有木有?

楼主:
看起来很简单的一个题目,摘自童诗白的模拟电子电路第三版。

如图,凭什么ux可正可负,uy必须大于0.
我知道有人会说ux作为差动放大电路的动态输入信号,在偏置电流的铺垫下,只要幅度不要太大就不会造成三极管的截止。
那我想说,uy难道不是动态信号吗?难道是静态电流UyQ?
说不通啊?所以我说,矛盾了,有木有?
我知道我错了,但是我错在哪里了呢?

好,只限两天,抢答开始!
(如果不知道答案光留言也会有机会获得20分。20 分我不分开给,只给最正确的答案)

网友A(2012-04-23):
to LZ:

注意,这是“乘法”,非线性,必须考虑静态零点。差分输入可正负,而下管控制其增益(增益非负),所以此为两象限乘法器。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要知道论坛里很多人帮别人解答问题,并不是看中了他给的那些没用的分

网友C:
1)ux那里T1.T2电路是对称的,可正就可负,甚至无所谓正负,对于它们正负只是个参考。
2)只有uy为正T3才能导通,ux不管正负T1.T2都能导通。

楼主:
回复 网友B:
o,好的。我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很有道理。仔细分析公式推导,最后的ux是动态信号,uy却绝对是静态的电压。那么我想问:uy必须是静态吗?动态呢?

楼主:
可是乘法器我们实际使用的时候有没有关心那个口是动态信号,那个口接的是静态电压呢?

网友D:
镜像电路都不懂,怎么搞的。

楼主:
回复 楼主:
可以详细解释一下吗?

网友E:
楼主糊涂了:lol
放一段时间再回过头来看看.

网友F:
楼主不要认为负号表示负压,其实只是表示反相而已

网友G:
说给分 反而不理你了

网友H:
UX的正负不是表示大于或小于零吧。。。

楼主:
我明白了 ,ux就是普遍的差模电压信号,uy却是包含了偏置电压的瞬时信号。不知对不对,反正这帖子结了

网友I:
参考不同,UX是两个三极管T1与T2之间基极的电压差,所以可以T1的基极电位高于T2基极的电位,也可以前者比后者低,都不影响正常的工作(其中默认了任何一方的基极电位相对于地都是大于一定值的),而UY是T3的基极相对于地的电压,只有T3的基极大于地的电位,三极管才能导通,才可以正常工作!

楼主:
我是这样认为的:ux作为差分管的输入,在偏置电压保证管子导通的情况下,他是不参与管子导通与否的工作的;而且我们看到ux所接的两个三极管的发射极是浮动的,所以我觉得ux更是不会导致管子的截止。uy却是包含了偏置电压的瞬时电压,他的值会干扰管子的导通与否。

总的来说,ux和uy除了取值范围不同之外,都可以是瞬时的动态信号,也可以是静态电压。

其实说实话,我看错了一点:我直觉地以为接地端的外接偏置如果改变的话{比如改成-VEE},将会干扰对uy的条件的定义,但是实际上我看错了,uy是基极和Re下端的电压差,所以对它的定义不会受负偏置的干扰。
欢迎继续深入探讨。

感兴趣的话请看我另一篇帖子。
17# yhf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