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内电层分割的一点问题

楼主(2012-04-23):
我在布局时尽量考虑同一功能的元件布着近些,现在造成各个电源和地分布很散,(我的板子里有5V,3.3V,1.8v,1.2v的电源网络),做内电层分割时很多划分的区域都重合在一起,到底如何解决?是优先考虑电源分开还是同一功能模块尽量布在一起?小弟头次画四层板,不太懂啊!请高人指点!

网友A:
首先肯定考虑同一功能模块尽量布在一起,这有助于工作的稳定性

至于内电层分割不好分的话可以考虑部分小电源不接内电层改为上面走线,比方说你的1.2V   1.8V。

并不是所有电源都一定要接内电层的

网友B:
换种思路 所谓的内电层 也就是普通的走线层 ,干嘛非得“分割”。书上的思路局限了你的方法
按普通走线层来做 大电流的网络 用铺铜圈出,小电流的用粗导线连起来。

网友C:
我稍微解释一下,为什么要内电层分割,由于电源层主要只走单元和地,为了方便采用了负片,负片一般是用来做电源层的,负片上面画的任何线,实际上是将铜箔挖开了的,这么说吧,你创建好一层负片后,这一层就是以张完整的铜箔了,你在上面画线是为了将铜箔分成不同的区域,用来代表不同的电源的电器连接

网友B:
换种思路 不设置负片,随便你怎么铺铜 走线,
只要走电源和gnd 即可

网友D:
电流大的优先考虑~。

网友E:
jjjyufan的方法不错,但是布局的时候就要多考虑不同电源的布局区域,尽量避免不同电源层出现重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