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芯片的输出超量程了会不会损坏

楼主(2012-04-23):
如题。由于电路比较特殊,在AD输入脚有周期性超量程输入,不知道会不会损坏AD。比如5V参考电压,输入引脚大约能到7.5V,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会损坏AD吗?

网友A:
集成电路的高阻抗端口一般在PAD内都有钳位电路,将输入电压钳制在VSS-0.7V ~ VDD+0.7V,利于ESD及浪涌保护。但钳位电路只适合于重复频率很低的脉冲电流,对反复的电流承受能力非常有限,如果信号源的电压幅度较高,由内阻比较低,那么将通过钳位电路以整流的方式向VCC注入能量,极可能损坏IO口

网友B:
楼上说的不错,这类情况需要采取限压措施,比如串电阻后加肖特基二极管钳位。

网友C:
串个电阻,否则可能会烧IC

网友D:
用过MICROCHIP的串行ADC,超过输入量程,直接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