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小白问一下USB电源供电问题

楼主(2012-04-23):
RT,补充一下。是想问一下用usb 为外界的开发板提供电源的供电电路。
比如:
   现在用笔记本电脑,用usb 口 为一款 51单片机提供 电源,请问usb口出来的外围电路是什么样的?

网友A:
滤波一下就可以了,不用什么外围电路

网友B:
USB输出直接是5V,你对电源要求高的话加两个电容滤波,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直接接入电路中

网友C:
USB输出电压有可能小于5V的(电缆损耗和开关电源的问题),真的要严格控制在5V,需要BUCK&BOOST的DC-DC架构来实现,很麻烦,很贵,所以一般就把USB输出当5V电源来用,只是需要滤波,特别是对模拟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