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雷设计???????

楼主(2012-04-23):
我现在要在一个路由器的板子上加可以防6KV的防**。我想我一下怎么加才好,是加在电源部分还是加在RJ45口后面?本人没有什么经验,希望高手多多指教,十分感谢!

网友A:
在RJ45处加,PCB设计时要注意,一定要就近仿制,泄流回路的走线要够粗。

网友B:
6KV的防**? 这个电压可以击穿2mm空气隙,高海拔更容易,RJ45的针脚都杠不往6KV,要跳火也是针脚跳火,6KV的防**能动作?

楼主:
上面有5个RJ45口,那是不是每个RJ45口都要加防**

网友B:
当然需要

网友C:
放电管,TV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