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Q-2烟雾传感器

楼主(2012-04-23):
里面的LM324什么作用?能去掉吗?

网友A:
肯定不能去掉,此运放是控制的主要器件,下面一个运放是开机后使测量元件稳定一段时间(预热)的,上一个运放是当深度超标时,控制三极管,使断电器动作的,都是用着比较器使用。

网友B:
言之有理

网友C:
已经是很精简的电路了

网友D:
学了,想到更理想的当然可以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