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写过Linux下的Si4702的驱动??

楼主(2012-04-23):
有没有人写过Linux下的Si4702的驱动??
用I2C写入和读出数据就用标准I2C驱动就OK了,但是总线初始化需要单独对RST/SDA/SCL进行操作,这部分改怎么弄呢?

请指点。谢谢!~

网友A:
si4702是支持标准I2C的
至于RST可以使用硬件的上电复位

楼主:
回复 网友A:

LS的意思是直接在RST引脚接成复位电路?但总线选择的操作不是RST/SCL/SDA三根线按一定时序进行操作才行吗?

楼主:
另外有一个问题,有时SI4702会受到外部干扰,需要重新选择总线接口,此时就不能靠上电复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