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SP430内部温度传感器测量环境温度

楼主(2012-04-23):
最近想用MSP430单片机做一个温度采集系统,考虑到其内部有温度传感器,所以就不想再另加传感器了。但是现在不知道单片机运行过程中芯片的温度对测量结果的影响怎么样,大不大,是不是一般都不用内部的温度传感器啊。

楼主:
希望有经验的坛友解答,谢谢。。。

网友A:
内部一般人会用做单片机工作的温度,要测量温度还是外接

网友B:
楼主用的是型号具体是什么?MSP430有一些芯片内部的温度传感器是有校正数据的,应该可以实现一摄氏度左右误差的温度检测。但若没有校正,误差会比较大,需要用户自行校正。

网友C:
内部的不准确,还是用外接的吧。

网友D:
F149片内的温度传感器没有校正,建议还是外加个NTC电阻来测温吧,否则就需要校正片内温度传感器,比较麻烦

网友E:
为了保证可靠的串行通信,外接个上拉电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