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分析下着两个时序图

楼主(2012-04-23):
时序图一直看的似懂非懂,很纠结。1图能看出CKP=0、CKE0时SCK下降沿发送数据吗?

网友A:
是的,通常处在区域中间的边沿便是。

楼主:
是的,通常处在区域中间的边沿便是。
引用 网友A:
[/quote
我只能看到上升沿数据变化,如果不看说明,下降沿发送数据我是万万看不出来的。所以我一开始的理解是上升沿发送数据,不明白发送数据和数据变化有啥区别。

网友B:
不明白你”不明白发送数据和数据变化有啥区别。“这句话的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B:
按我的理解是,CKP=0,CKE0时在上升沿时SDO数据变化,所以我一开始的理解是上升沿发送数据,但是实际上是下降沿发送数据。这里面有一个SDO数据变化时间和一个数据发送时间,我只能读到数据变化时间,而且把这个变化时间(上升沿)理解为发送数据。

网友C:
按我的理解是,CKP=0,CKE0时在上升沿时SDO数据变化,所以我一开始的理解是上升沿发送数据,但是实际上是下降沿发送数据。这里面有一个SDO数据变化时间和一个数据发送时间,我只能读到数据变化时间,而且把这个变化时间(上升沿)理解为发送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