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如何熟悉technology map viewer中的电路图

楼主(2012-04-23):
quartus ii中technology map viewer里的电路图如何看懂?是必须直接死扣还是事先看完板子的官方器件手册抑或有什么其他方法?求指点

网友A:
看RTL就可以了,
technology map viewer,是更底层的示图,需对目标芯片的底层结构有一定的了解才能看的明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买的黑金的板子,芯片是cyclone 2的EP2C8Q208C8N,请问这个型号的芯片是不是只适合学习用,工作中用不到?要是这样就先不看这个芯片的官方手册了...

网友A:
单看型号没有多大作用,为不就是资源多与少的问题。
在我认为1K以下的板子都没有太大作用。
初学者学好HDL语言,FPGA结构,常见软件的使用就行了,现在很多初学者太功利了,买个板跑几个小demo 就认为FPGA设计就会了,且不知漫漫长征路还没开始,嘻嘻,
1,一定要详细了解FPGA设计的流程。
2,FPGA的结构。
3,基础学好后进入时序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了解fpga的结构是否等价于阅读官方器件手册?

网友A:
是,每个系列的FPGA都不太一样,每个公司的FPGA差别更大点,在用前一定要查看所用目标芯片的datasheet。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对我这种肯定还得看看device handbook

网友B:
:lol
引用 网友A:
你总是抢在我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