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度的温度传感器

楼主(2012-04-24):
安泰信二和一焊台,最近当我用万用表测量烙铁头的温度时,发现表上显示的温度比设置的温度低七八十度,三百一二的温度感觉很难熔化锡丝。平时都要开到三百七以上才能顺手。不知道是不是买到山寨了,还是软件设置问题,还是传感器的问题。所以准备全面改造里面的电路,先请大家推荐一个四五度的温度传感器!

网友A:
何必呢?时间成本伤不起!都知道低七八十度了,使用时补偿一下就行了

网友B:
与绕贴头的效率也有关系,换个烙铁头也许就会好很多。
毕竟这个是半闭环的东西

网友C:
烙铁头一直在散热的

网友D:
你是做烙铁的还是用烙铁的??:dizzy:

网友E:
是啊,你到底是做洛铁的还是用洛铁撒。

网友F:
烙铁焊台的前面板有个肚脐眼,里面是个可调电阻,可以用来校准温度

烙铁一般用的是热电阻或者热电偶做温度传感器,和烙铁芯是一体的,所以测量的实际是烙铁芯的温度,而非烙铁头。

按原设计,更换烙铁芯要重新校准。实际上心里知道,手动补偿就可以了。

楼主:
哈哈,大家好像都不赞同我的想发!
申明!本人业余一个,水平极差!所以也想借此提高自己……!你懂的!
请指点!
顺便问一句,你们的焊台温度差得多吗?

网友D:
回复 楼主:
没有量过,反正感觉温度不够就拧高一点。:)

楼主:
热电偶,热电阻的测温范围分别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