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元器件检测工艺,方法!

楼主(2012-04-24):
公司在搞原料器件检测,以前都没弄过,竟然让我一窍不通的人来搞。现在基本是0起步,不知都需要哪些基本仪器。主要的元件有:电阻,电容,开关晶体管,MOS管,二极管,稳压二极管,磁珠,热敏,压敏,电解,钽电容,EEPROM,FLASH,等电表上面的一些。
求知情人给一些指导,比如各种器件需要检测的参数等等。
谢谢谢谢!

网友A:
结合器件的特性,自己做一些专门的小夹具来测试。

网友B:
这个范围有点大....

关键还是在于供应商资质的把控。

网友C:
抓住器件的主要指标,并分析可能的失效指标,针对这些进行测试

网友D:
你到百度的文库找找来料检测的文档。

网友E:
很多器件,测试是要专门仪器的
可靠的供应商是根本,再辅以IQC检测。
如果仅仅靠自己把关,会非常辛苦,检测部门会变成你们公司最强大的部门

楼主:
很多器件,测试是要专门仪器的
可靠的供应商是根本,再辅以IQC检测。
如果仅仅靠自己把关,会非常辛苦,检测部门会变成你们公司最强大的部门
引用 网友E:

:funk: :funk:

楼主:
我们测得太多了,竟然测量二极管在各个电流下的正向压降,温度系数等等。

网友F:
你们老板大概进了处理品了,要这么挑,哈哈,6几年买1元3角7分一只处理品3AX31都是这么挑的.

网友E:
IC原厂都是把测试交给专门的测试厂来做,你觉得你们公司有必要自己做测试吗

再加上,现在人工价格飞涨,真如老T叔那样,对公司很容易造成得不偿失

网友G:
还不如把这部分投资换成更可靠的进货渠道了,最起码的原则是,绝不能买国内山寨的**。至于同一公司不同批量之间的器件差异,厂家出厂检测都测不出来,估计你也够呛。

网友H:
求知情人给一些指导,比如各种器件需要检测的参数等等。

网友I:
老T叔那里有本“现代电子工艺技术指南 540页 13.2M”,非常的棒,我从中受益很多,LZ可大大的参考前几章的内容

网友J:
1、按规定进行随机抽检。
2、对器件有特殊要求的重点抽查。
3、针对工作量大的检测项目设计制作特殊检测工装。

网友K:
如果纯粹靠检测来把器件质量关,绝对是给脚敷药来防头疼。

网友L:
必要的IQC检验还是需要的,特别对于那些外协部件,一般芯片类器件的话,主要控制合理选型和供应商资质认定来控制,再辅助简单的外观检查、数量检查等即可入厂。

网友M:
老T叔真厉害,收藏丰富: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