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示波器怎么用啊,急

楼主(2012-04-24):
我做了个把电容并入电网的开关,我想用示波器测出开关开合时电容两端的电流与电压的变化,可是没有差分探头,虽然示波器电源插头的地端已经拔掉了,我还是不敢随便测,呵呵,各位高手可以告诉我需要哪些注意事项吗?示波器的量程应该够了,我接的是相电压,示波器每格可以调到10v。

网友A:
先接个电源隔离变压器。然后再测。这样,只要电压不超过示波器量程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隔离变压器好像额没有吧呵呵

网友A:
有呀。隔离变压器也就是1:1变压器。
http://s.taobao.com/search?q=%B5 ... d=tbindexz_20120424
6块到100块不等,看功率。

楼主:
回复 网友A:
\
我是说我目前手头上没有,我可怜到只有一台数字示波器
只有这个可以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