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复位,堆栈溢出?

楼主(2012-04-24):
下面这个,多复位几次堆栈就溢出了。怎么处理?

#include<pic.h>
#include<math.h>
__CONFIG(0x3FD4);

void SoftReset(void)
{ PCLATH = 0;
asm("GOTO 0x00");
}
double tmp1,tmp2,tmp3,tmp4;
void main(void)
{
NOP();
NOP();
while(1)
{
  tmp1 = sqrt(10000);
  tmp2 = sin(10000);
  tmp3 = cos(10000);
  tmp4 = tan(10000);
  NOP();
  if(tmp1 == tmp2 == tmp3 == tmp4)
  {
   NOP();
  }
  NOP();
  NOP();
  SoftReset();
  NOP();
  NOP();
  NOP();
}
}

网友A:
程序有问题啊。。。。。。
C里面最好不要用goto
如果非得用的话也要在程序内跳转。
你的情况应该是不停的递归调用了

楼主:
我也不想goto啊,如果只能函数内跳转,怎么实现软复位呢?

网友A:
我也不想goto啊,如果只能函数内跳转,怎么实现软复位呢?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非要用goto的话,那就在main里边用好了,这样不也算是函数内跳转吗

网友A:
#include<pic.h>

#include<math.h>

__CONFIG(0x3FD4);

void SoftReset(void)

{
}

double tmp1,tmp2,tmp3,tmp4;

void main(void)

{
lable1:

NOP();

NOP();

while(1)

{

  tmp1 = sqrt(10000);

  tmp2 = sin(10000);

  tmp3 = cos(10000);

  tmp4 = tan(10000);

  NOP();

  if(tmp1 == tmp2 == tmp3 == tmp4)

  {

   NOP();

  }

  NOP();

  NOP();

  //SoftReset();

  NOP();

  NOP();

  NOP();
break;
}
PCLATH = 0;

goto lable1

}

改成这样试试

楼主:
我怎么没想到,:vic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