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P导出元器件清单,元件不按数值分类的问题~~~求解决~~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4-24):
你这个是按封装分类了,你需要按VALUE进行分类集合。

网友B:
选中Value并拖到上面去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咯~~完美解决~~~

网友C(2012-11-02):
学习了,3楼的方法可行!

网友D:
回复 网友C:
怎么设置的

网友E:
就是拽着value那栏放到上面

网友F(2013-07-22):
还是不知道怎么整的,,不会啊

网友G(2014-03-11):
引用 网友F:
还是不知道怎么整的,,不会啊

DXP 2004 没找到Value,只有Comment。
1、左键选中Comment,拖拽到“分组的列”。

2、松开左键,添加完成。

3、添加完成后,元件列表会自动更新生成归类好的列表。

                                           --The end .

网友H(2014-05-05):
但是这样还是只是按照数值分类,没有具体的值吧@zhang351213350

网友I(2015-01-05):
我的Altium 导出元件清单打开只有一点点元器件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