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论坛高手们分析一下放大器这样的用法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4-24):
这要看那个圆的东西是个啥玩意儿。

楼主:
这个电路图的目的 是为了 给:H1 提供工作电压和电流,但是不知道怎么去给他提供

楼主:
我想知道,放大器这样接法,他的输出和输入是个什么关系呢?H1是个传感器

网友A:
仅能看出其通过控制“C”使“R”维持在0.5V左右。

楼主:
控制C和R在0.5V左右,这里的问题就是:放大器这样的接法,C端怎么控制在0.5V,能不能解释一下原理?我看的放大器都是带有反馈的,不带反馈的见得也是比较器,输出要是是高电平(3.3V)要么是低电平(0V),有不当之处也希望指正,谢谢!

网友B:
这样是假设这个传感器R和C端在直流上是相连的,如果是个电容就不行了。

网友C:
盲人摸象

网友D:
H1是个黑箱,楼主想叫别人在没有任何参数的情况下猜出里边是什么东西,然后分析为什么。

网友E:
怎么没有反馈?
这个圆东西就是个反馈

网友F:
H1是个电化学气体传感器,lz设计电路还是看看传感器说明书吧。

网友G:
电源内阻较大时,TP7是输出点。H1充当了反馈电阻的角色,反馈电阻一变(有信号),TP7有变化。

网友:
ao 圆东西就是个反馈

网友H:
11楼说的靠谱
这个电路其实就是电化学里常用的三电极恒电位电路
目的是使工作电极和参比电极之间电位恒定在0.5V,然后采集从工作电极流出来的信号。
建议楼主找本电化学的书籍,上面讲解的比较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