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MCU复位电路参考资料

楼主(2012-04-24):
MCU复位电路参考资料

网友A:
这个其实是个很不错的资料,但是容易被人忽略

网友B:
支持一下吧!! 萬分感謝!

网友C:
原来是ZLG的资料,新一代的单片机有内置复位电路了。;P

以前旧的单片机最小系统是起码有RC复位的,现在的新MCU最小系统就只有电源和地两条线(加个去耦电容)。:victory:

网友C:
不知道我6楼的帖子为何被【审核】了,而且站长也看不到。

MCU复位电路参考资料   20 McuPlayer  5 112 autopccopy 05-05 11:49
MCU复位电路参考资料 国产单片机 待审核 autopccopy  05-05 11:49
根据回忆重新发,如要版竹删帖请给个理由,谢谢。
-----------------------------------------------------------------------
原来是ZLG的资料,现在不少新单片机都自带复位电路,原来单片机最小系统都有RC复位电路,现在新一代的最小系统就只有电源和地了(还有个去耦电容):)

网友D:
已经找到了,并恢复。就是6楼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