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感线圈实现单端转差分,幅度衰减严重,求助!!!

楼主(2012-04-24):
我要测试一块ADC芯片,AD输入需要差分输入,所以我选用了互感线圈来做,但是时期测得时候发现幅度衰减很严重,1V的1M正弦信号衰减到了70mV,正常么?我选用的互感线圈时ADT1-1WT,求高人给予指点!我的与原理图如下:

网友A:
给互感器的分布电容和漏感吃掉了

彭建学上海

楼主:
2# pengjianxue 我是菜鸟!那正常么?应该怎么修改?

网友B:
互感线圈频率特性够吗?1MHz?

楼主:
4# elec921 够了,手册上说是400Khz-500M

网友C:
注意变压器的变比

网友A:
变压器变比可能对他这种情况不是关键,变比大,输入端等效阻抗高,但次级电压被大变比衰减了。

我估计是分布电容和漏感,还可能是初级激磁电感小了。

测测激磁电感、初次级漏感。

彭建学上海

网友D:
你的原理图是错误的。
把互感器旋转180度,将primary和secondary对调就行了。

网友C:
楼主最好提供初次级的电压

楼主:
8# GavinZ 我旋转过来的话,加直流偏执电压仿真都不对啊!实际也试过,衰减也很厉害!所以我才把它旋转了180度,在次级加上偏执电压的!

楼主:
10# PowerAnts 我输入电压时1MHZ,VPP位1V的正弦信号,输出为1MHZ,VPP位70mV的正弦信号,以前没做过这方面,希望高手们给予指导!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