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信号放大

楼主(2012-04-24):
请教:怎么用运放将模拟信号0~5V放大到0~27V?
我之前用的LM358  OP07好像都放大结果都不超过15V(IC供电为+-15V,怎么调电阻都不行)!请高手指点啊!

网友A:
供电是+-15V,怎么可能输出27V电压呢,把LM158用+30V供电就可以输出27V了,不过输出电压不能到0V,要在5mV以上吧。

网友B:
可以用-2V到30V供电
前提是正品,不然冒烟可能性大

网友C:
opa445 高压运放,前提是电源电压要超过27V

网友D:
2楼正解

网友E:
vcc=-2v to 30v

楼主:
请问如果输出电流不够大怎么办?

网友F:
放大后加个电压跟随器

网友G:
可以加一个三极管增加动态范围,几百伏都不在话下。

网友G:
非线性失真又全靠负反馈杠着:dizzy: 若有人真要放大到几百伏的输出,尽量找开环增益高的运放了

网友B:
10楼电路输出不了0V.
最好再加一级射随,减少输出阻抗

网友H:
电源电压超过27V!

网友G:
10楼电路输出不了0V.
最好再加一级射随,减少输出阻抗
引用 网友B:

谢谢斧正!三极管射级电阻下端改接-5V即可解决

网友I:
10楼够狠,1000V。

网友J:
10楼威武

网友K:
搞技术的,1要量化,2要严密。27V时,电流多少?

网友L:
三极管好解决

网友B:
回复 网友G:

运放也需要负电压去供电。

网友M:
加逆变器

网友G:
回复 网友G:

运放也需要负电压去供电。
引用 网友B:

运放加负电压不是必须,输出端串个稳压管进行电平转移也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