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支支招啊

楼主(2012-04-24):
能不能实现将40Khz的交流电,幅度为-0.5 ~ +0.5整流成直流电?

网友A:
用肖特基,不过输出电压很低。如果要抬高电压,可先用变压器升压。前提是信号源内阻够小

楼主:
需要抬高电压的,但是交流电电流很小,只有10ma,升压整流后,还能有电压出来吗?电流是不是损耗很大?》

网友B:
采用 陪压整流 是否可行。

网友A:
你想得到多高电压?多大电流?

网友C:
用2AP9锗二极管整流,现在可能不大好找了

楼主:
我需要3V电压,3ma电流

楼主:
T叔,2AP9这个资料好像都很少了。。不知道能不能行

网友D:
2AP9可以用1N60代替

网友C:
1N60电流一大,压降马上变大

网友A:
根据1、3、7楼信息,已属不可能
输入峰值0.5Vp-p, 10mArms, 功率仅10*0.5/根号2=3.535mW,却要输出3*3=9mW

楼主:
是这样的,我这个器件是间隔式工作的,先将整流出来的电先充进一个电容里面,当充到一定的时候,我再开始用电,这个时候是3ma和3V输出

网友A:
答案在2楼

网友E:
用肖特基二极管做倍压整流吧,要注意肖特基二极管的反向漏电流比较大,尤其温度高的时候。

网友F:
倍压整流或者变压器升压后再整流,10mA驱动能力带小变压器没问题。

网友G:
不懂,但是顶你

楼主:
没有试过倍压整流,先试一下再说

网友H:
用反向二极管,好像是隧道二极管。请搜一下。

网友I:
运放组成的有源整流电路

网友J:
用一个无损捡波器,手册上有的。

网友K:
先抬高到2V,变成1.5V到2.5V,然后整流

楼主:
感觉用变压器体积上来说,有点大,可以接受用小变压器不升压,用运放的话,不能用来做电源,故不用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