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PCB布局和走线问题

楼主(2012-04-24):
整个系统需要的电压值分支比较多,因此采用开关电源芯片级联的形式产生相应电压。比如21V输入通过第一级产生9V,然后通过第二级产生+5V,-5V。这种模块电路的情况下下,在画PCB时,地的处理需要大面积铺铜吗?那么,第一级的地和第二级的地之间直接用铺铜连接起来还是分隔开?芯片feedback引脚的线可以画的长一些吗?

网友A:
电源板的PCB肯定要大面积覆铜的,至于地分割不分割可以从电压级数的跨度来考虑,也可以从模块的工作特性上来考虑

有的可以分割,有的可以连一起,视情况而定

芯片的引脚线长那么一点点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