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Designer软件安装问题-求助---

楼主(2012-04-24):
我安装的是psoc designer 4.4,在安装程序即将完成时出现一个错误'device drive installation wizard' ,然后提示说:'the current language is not supported by the device drive installation wizard ',如附件中图片psoc所示,电机确定后也能安装完成,但是在新建一个工程时,选择器件,当鼠标点击任意一个器件时,总会出现一个'Internet Explorer 脚本错误',提示说‘当前页的脚本发生错误 ’

楼主:
如果忽略掉这个错误,继续往下进行,当进行到‘Device Editor’时,就会弹出错误‘object error’,如附件中图片psoc-2所示,点击确定后会出现‘cant find it.undefined’,如附件中图片psoc-3所示,出现这两个错后'Bhilding pinout'不能完成。查找了好久也没有发现原因。我查看psoc designer 4.4的安装要求,需要IE的版本是:IE6.0 SP1,我的IE版本是:6.0.2900.2180 SP2,版本高了不会出现不兼容的问题吧?希望高手能够指点!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A:
可能跟杀毒软件有关系

网友B:
电脑里有瑞星就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C:
现在确实想要一些psoc Designer4.4编译软件的资料。

网友D:
以前我的也出现过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