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的带宽由什么决定的?

楼主(2012-04-24):
开关电源的带宽由什么决定的?

网友A:
和输出滤波网络的参数、PWM的开关频率已经闭环的相关参数有关。

楼主:
3# j_zhang 开关电源的难点是磁路的设计和环路的设计吗?

网友B:
由主极点决定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说的具体点吗

网友C:
难点确实是变压器和环路、还有可靠性啊
变压器的感量、匝比、绕法、线径、漏感都要算
环路的几个阻容元件就有的搞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  谢谢指导

楼主:
为什么开关电源的带宽一般是其PWM的五分之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