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的频率就是PWM输出控制板的频率吗

楼主(2012-04-24):
开关电源的频率就是PWM输出控制板的频率吗,比如UC3842的6脚输出的pwm是120K,电源就是120K吗

网友A:
AC to DC的话,电源频率=0(直流输出;P)

网友B:
应该说输出直流纹波的频率是PWM的频率,当然详细测试还会有该频率的倍频。

楼主:
2# 不亦心

楼主:
3# j_zhang 恩,明白了  谢谢

网友C:
开关电源的工作频率就是 PWM 的频率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对吧,阁下说的和2楼说的不一样啊 ,孰对孰错

网友D:
开关电源所谓的频率是指开关管的开关频率。

网友E:
lz说的是对的,不听误导了

pwm的频率是控制开关管导通的频率,不就是电源的频率了

网友A:
如此说来,
回复 网友E:
我有一逆变电源,前级推挽升压,后级逆变,敢问如LZ这般说法,“电源频率”如何?

网友A:
都没错
关键何为“电源频率”?你指的是神马?

工作频率?纹波频率?噪声频率?输入频率?输出频率?还是神马东东。。。

7# sxy4517

网友F:
PWM是开关管的开关频率,那么输出的电压也是有频率的,如果要输出直流电,是不是想要整流滤波呢?求前辈解答!!!!

网友G(2012-11-06):
开关电源的频率就是指pwm控制开关管导通的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