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电路中的巴伦电路,在PCB中应该如何画

楼主(2012-04-24):
小弟有原理图,现在需要做一个PCB出来,接着做出实物。可是不懂射频,望高人指点,此处的电路在PCB中应该如何画。感谢!!

网友A:
楼主不如去看看器件手册,上面有典型应用电路和元件参数。楼主图中采用了PCB电感,不建议这么使用,因为对板材的介质参数有要求,不同板材的设计就会不同。

楼主:
3# king5555 哦 明白了 谢谢

网友B(2013-07-07):
引用 网友C:
每段引线都是电感成分,您参考CC的範例不要相差太多就可直接用它的元件参数,話說CC给出的元件参数是业界最可 ...

那我们设计射频模块岂不是 能做的有限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我们设计射频模块岂不是 能做的有限了吗?

主要做成本控制和EMC设计。

网友D:
看数据手册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要做成本控制和EMC设计。

好的,谢谢。我也是临时被要求做一个射频模块,没有基础。问个问题,巴伦匹配是如何计算阻抗的,这个方面的资料找不到

网友E:
这样的设计,需要有专业仪器校准,把握才会大点;
刚开始的设计人员这样设计不实际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的,谢谢。我也是临时被要求做一个射频模块,没有基础。问个问题,巴伦匹配是如何计算阻抗的,这个方面 ...

这个你无法计算,片内电路参数没有就无法计算,而且计算还要考虑实际电路的分布参数、介电系数之类,作为应用,严格按照原厂器件手册进行设计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无法计算,片内电路参数没有就无法计算,而且计算还要考虑实际电路的分布参数、介电系数之类,作为 ...

谢谢你的回答。还有点问题:芯片的手册提供芯片的差模阻抗。如果无法计算的话,那就是pcb天线的参数无法调节。也就是说对于提供的手册,其线宽和天线的参数都是无法调整的。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A:
天线和巴伦电路可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天线完全可以自行设计。

网友F(2016-07-04):
看资料最好,不看资料就问的思路是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