铃流检测及模拟摘机电路问题!!

楼主(2012-04-24):
如图
 逼人正在做毕设,遇到了这几个个问题,调了两周没找出问题所在.

 1.有电话打入时,我用的是LS124O来检测外线送来的振铃信号,经过整流,滤波,稳压后,送给光耦一个方波信号.但有电话打入时检测不到振铃!U11光耦没打开.电话接起来可以通话!!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2.接机检测和铃流检测电路并上线上,打外线电话时 一直提示忙音或占线!接号的DTMF信号好像不被市话局接收.拨号的DTMF信号必须有什么样的标准才能被市话局识别.

 3.外线打入并通话后,市话局不能识别模拟摘机电路的挂机.当我这里挂机时,对方还是在通话状态中!!

网友A:
楼主最好去看看LS1240的器件手册,严格按手册中的应用电路进行设计,如果还不行,说明器件有问题。楼主的模拟摘机电路不合适,合理的参数应为30mA恒流。DTMF信号有相关标准,简单的鉴别方法是用并线电话听声音,应该和标准电话基本相同,不论音质还是声音大小。

网友B(2012-05-24):
铃流检测回路不合适,LS1240芯片是振铃铃声发生器芯片,如果用光耦检测振铃信号根本用不到这个片子,铃流信号一般是90V/25HZ的交流电信号,能检测出这个信号即可。模拟摘机应该是一个30ma的恒流源负载接入线路就可以了,至于DTMF拨号信号,则有相应的幅值及失真度要求。按要求设计发送电路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