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x定时器进不了啥情况??

楼主(2012-04-24):
如题,继续人帮忙小弟刚开始学stm32,貌似很纠结。。

楼主: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配置部分

楼主:
void TIMER_Configuration(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TIM_DeInit(TIM2);                           //复位定时器
//        TIM_InternalClockConfig(TIM2); //采用内部时钟给TIM2提供时钟源

    //时钟单元配置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1999; //自动重装载寄存器的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35999; //TIM2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x0; //采样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        初始化TIM2的各个配置参数
        TIM_ClearFlag(TIM2, TIM_FLAG_Update); //清除溢出中断标志        TIM_ARRPreloadConfig(TIM2, DISABLE); //清除ARR预装载缓冲器
        TIM_ITConfig(TIM2,TIM_IT_Update,ENABLE); //开启TIM2的中断源
        TIM_Cmd(TIM2, ENABLE); //开启时钟
}
定时器配置部分

楼主: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中断啥的配置

楼主: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这个里面就一句话我就不贴了,反正现在的就是程序进不了这里这是神马情况???求路过的看下应该对你们来说很简单。。

楼主:
:Q没人嘛??!

楼主:
我自己解决了,是库的问题之前用的是0.0.4的库,刚换了个1.0.0然后程序莫名其妙的就好了。。我勒个去。。STM32就是牛。。坑爹不是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