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7 FSMC对IIS影响

楼主(2012-04-24):
最近在使用IIS(CPU STM32F407IG)进行录放音的设计测试,发现调节FSMC(挂接SRAM)中的值会影响录放音。 p.FSMC_AddressSetupTime = 2;     p.FSMC_AddressHoldTime = 1;                                    p.FSMC_DataSetupTime = 4; 经过测试,具体表现为:调节上面的三个值要不就是录音录的是杂音,要不就是放音是杂音。对于放音,通过示波器查看,发现从内存出来的数据和到IIS引脚的波形上输出的数据发生了移位,数据的数据量是一致的。并且,若上面三个值的大小变化,数据移的位数,也跟着发生改变。录音正好反过来。我们的程序中IIS都是工作在从模式,两边的IIS接口采用的协议都是标准的IIS PHILPS标准协议。从测试来看,因为放音的时候从外部RAM的值通过过DMA到IIS寄存器,然后引脚输出的时候发生了变化,可以排出编解码芯片的问题。
一直没有搞清楚为什么FSMC中的时序会对IIS接口的时序产生影响,有人遇到过吗,有高手可以帮忙给点建议吗,谢谢!

网友A:
要看你的数据缓冲是放在哪里,如果放在FSMC的存储器中,这种现象就不奇怪了。调节FSMC的时序,意味着数据读写的时间变长或变短,而IIS的速度却是恒定的,如果FSMC跟不上IIS的速度,自然就会出现问题。

楼主:
现在试验着将缓冲放到了外部SRAM,也试着将缓冲放到CPU内部RAM,结果也是一样。如果说是SRAM读写错误,整个系统的运行都是在外部SRAM中,别的倒是没发现什么问题。

楼主:
没有人遇到过类似的吗?

网友B:
准备用407IG做工控,虽然不用这个IIS,但是关注这个问题的原因……

楼主:
还是没有人遇到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