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 开关

楼主(2012-04-24):
我要检查一个50*50cm的箱体内物体的振幅情况,如果振幅过高便报警,目前我打算在箱体的一侧安装红外发光管,另一侧红外接收管,当物体振幅过大,挡光便报警输出。现在红外接收距离最多只能到30cm,被遮挡时D6灯灭,D7怎么也没反应,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啊,附图:

网友A:
红外发射加调制波,占空比小点(例如开10%,关90%),这样就有条件让脉冲电流增大几倍,满足距离要求.当然接收端要适当处理一下,可用一只可重触发单稳态电路来实现,无遮挡时单稳电路一直被重触发,输出1,有遮挡,输出0

楼主:
哦,估计就是这个原因,导致发射功率过低,有没有具体的电路,方便给我个吗?

楼主:
因为放置空间很小,我想直接用电路实现,不想通过单片机,而且供电电源尽量用电池

网友B:
那用就用几个三级关或逻辑门搭一下麻。

网友A:
555集成电路应用800例 489页
最新集成电路应用300例 183页
国产集成电路应用500例 672页
集成电路妙用巧用300例 230页
实用信号产生电路200例 229页
新型实用电子电路400例 2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