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并联供电系统

楼主(2012-04-24):
小弟刚刚接触这个,不懂怎么下手,有没有什么资料可以给我参考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A:
你想做什么?
如果是多个开关电源并联供一个系统,每个电源端加个肖特基管在接入系统

楼主:
就是2011年电子设计大赛A题
设计制作一个由两个额定输出功率为16W的8V DC/DC模块构成的并联供电系统

网友A:
总得有个输入要求吧

楼主:
1.基本要求
(1)调整负载电阻至额定输出功率工作状态,供电系统的直流输出电压
UO=8.0±0.4V。
(2)额定输出功率工作状态下,供电系统的效率不低于60% 。
(3)调整负载电阻,保持输出电压UO=8.0±0.4V,使两个模块输出电流之
和IO =1.0A 且按I1:I2=1:1 模式自动分配电流,每个模块的输出电流的相对
误差绝对值不大于5%。
(4)调整负载电阻,保持输出电压UO=8.0±0.4V,使两个模块输出电流之
和IO =1.5A 且按I1:I2= 1:2 模式自动分配电流,每个模块输出电流的相对误
差绝对值不大于5%。

网友B:
re 5:这个图ok??????
加二个均流电阻。

网友A:
靠改变负载电阻,要求达到2个模块的输出电流 这个不太现实吧。
至少你的图只是个简单的示意。基本上电流是均分的
有点不明白,这个题目的意义在哪里?实际应用 那个会要求那个模块供电多点少点?只要满足负载要求,略有余量即可。

网友C:
不能简单地并联,那怕是串二极管隔离。
两个8V的电源,那怕误差2%,也有0.16V,从二极管的特性看,90%的电流就靠电压高的一个杠住了。

网友B:
测电流,用cpu调pwm

网友D:
用那种电流型PWM芯片可以并联,但也只能保证两个都工作在额定输出内,不能保证两个电源输出功率相等

网友E:
这个其实还真有点难度,刚才试了半天,PSPICE老是碰到计算错误。
基本思路是要把两路电流的误差和电压的误差算在一起去控制输出。

网友F:
是否需要隔离得看开关电源的保护方式:若是限流式保护,不需要隔离,若是截止式保护,则需要隔离。

网友G:
你要不怕麻烦,可以用运放做一个。可参考一下TDK-LAMBDA PH系列均流电路。
如果简单,用一个TI的均流IC就可以了。
我以前买过不带均流的电源模块,自已做均流很麻烦。

网友E:
注意看6楼,实际上不仅仅是均流,而且是可调负荷比例。误差5%。

网友E:
今天改了一点电路,仿真图如下。不过,这个只是最简单的示意,实际电路这样接很难很好的工作。两路电流的比例反比于R1和R10的比值。实际的电路应该在运放电路上下功夫,做成依靠电位器来调整。
图一,1:1电流

图二,1:2电流。这是理想电路,误差优于1%。

网友G:
可专用IC也可以调节比例,把取样电阻做成相应比例不就行了。

网友E:
做这个题的目的是为了演示如何处理反馈信号。靠调节电流取样电阻的方法即使是纸上谈兵的考试也不是个好办法。事实上17楼的电路中,如果取的是R1和R10上的电压然后再处理,就不用调节电流取样电阻了。

网友H:
:lol这个题目我当时做的,实现了全部功能。
用的TI的TPS5410+电流检测+MSP430F5438

网友I:
考如何设计均流系统
建议LZ找一下资料,了解一下常用的均流方案
最近也在关注模块并联。。。
顺便送你一点垃圾资料。。。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忙,我现在有点思路了,电流采集想用传感器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A:
要什么传感器啊,就一贴片电阻大功率精密电阻 单片机测压降

网友H:
推荐一款当时我用的,LTSR6-NP,国外的传感器,很好用,而且线性输出。。。

网友J(2013-06-28):
我也准备做这个题目,进来看哈,学习下

网友K:
:(看不明白

网友L:
引用 网友E:
今天改了一点电路,仿真图如下。不过,这个只是最简单的示意,实际电路这样接很难很好的工作。两路电流的比 ...

请问这是用什么软件做的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