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面板表怎么选择?

楼主(2012-04-24):
想做一套工装,测两种电源板的输入电流和输出电流。
电源板1的输入电流在70-80mA,输出电流在195-210mA,
电源板1的输入电流在75-80mA,输出电流在365-380mA,
都是直流。

选3位表,量程均定为500mA,精度0.5%FS。不知合适不?
都有那些厂家生产这种表?

谢谢!

网友A:
3位半面板表市场上大多为1999码,即满量程199.9mA,3999码,5999码很少见.
所以你测380mA范围,只能选现成的2A的表头,即1999mA.
根据你的测试条件,勿需读出小数点数字,选2A,3位半面板表够了.
3位的其实就是最高半位"1"不显示,肚肠都一样的.

http://www.google.com.hk/search?q=3%E4%BD%8D%E5%8D%8A%E9%9D%A2%E6%9D%BF%E8%A1%A8&btnG=%E6%90%9C%E7%B4%A2&hl=zh-CN&lr=&newwindow=1&safe=strict&tbm=isch&ct=mode&cd=2

楼主:
感谢tyw!

我了解了一下,测量范围可以自己调整。而精度和范围有关。
如果选2A,精度等级定在多少呢?我想定0.1%,但觉得不如把范围定为1A,精度定在0.2%。
您说呢?

再次感谢!

网友A:
你现在问题是使用范围70~380mA,一般1999码的3位半表头最高位没有被利用到.所以想显示精度高一点,可用4位半的表头(6~70元/只).
用分压分流方法使量程收小,会引起读数不是一比一的弊病,在线测试不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不是在线测试。是做完电路板后,检验一下。
另外,2A0.1%和1A0.2%相比,有价格差异吗?

网友A:
一样的肚肠,只是分压分流器不同.3位半20元左右一只.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您的热情帮助!

有人说,二三十块的表不能用。您同意吗?

网友A:
这种表里的7106,7107 A/D转换芯片是绑定工艺.能上绑定工艺,量相对较大,所以成本较低.
其实与用DIP或SMT封装的芯片,性能是一样的,相反,用现成封装片做,只有小批量小规模产品才会这样做,可能成品稳定性还不及绑定的呢,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您推荐在哪买这种表?厂家还是中发柜台?

网友A:
俺就是在上海科技京城随便找家柜台买的(上海恒方电子有限公司),这种东东一般人是不大会仿冒的.因为绑定,裸片进货是需要一笔不菲的投资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在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