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个电路图原理

楼主(2012-04-24):
资料保密

网友A:
上电瞬间,C7电压不能突变,所以C7的"-"端为15V,N1导通,随着C7充电慢慢结束,R9不再有电流流过,N1截止.R9,C7的充电时间即为软启动的延时时间.
N1导通时,D1被封住,Vctrl为高电平.
N1截止时,IC2B的输出经D1输出到Vctrl,是IC2A的I/V转换值.

网友B:
R7是下拉电阻,N1那块不都是软启动吗,就是给一个短暂的高压,等启动完成后,就稳定运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N1的作用应该是一刚上电时给Vctrl一个15V的高电平 然后随着电容充电N1截止输出低电平吧 但是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通电一开始给个高电平的目的是什么呢……
Vctrl是给芯片TCA785的控制比较电压 范围看手册是在0.2-13V之间

网友A:
这就要看设计意图了,如果设计意图不希望Vctrl在上电时为低,就加这个功能.例如有些设备含有大电容,上电时电流冲击很大,加软启动就较平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软启动我明白了 那个Vctrl是直接接在芯片管脚上的 这块我再回去看看手册好了 手册是全英文的 看得不太明白 谢谢您的解答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过下边DW1的作用是什么……我查手册这是个齐纳稳压管 耐压是5.6V 但是放在这里作用不太明白 怎么可能会有过压的地方

网友A:
DW1作用参考一下这里
http://www.dzjs.net/html/zonghejishu/2007/0925/2620.html

这需要搞明白I/V转换原理.

网友C:
晕,也在搞可控硅相控?
软启动啊

网友D:
IC2A,3脚的电压(5.6V*3/【3+1】),  4.3V,是固定电压。输入大于2.15V时,IC2A才输出低压。

网友D:
IC2A是2倍反相放大器,2.15V是转折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 我看了您推荐的链接 这里二极管的作用应该是这个吧 “正是考虑到传感变送器属于一种远传信号的使用环境,为了防止引入干扰信号,加有输入滤波电容器C0和两只1N4148二极管对输入信号可能出现的危险电压进行保护。”

楼主:
回复 网友C:
您好 确实是可控硅相控 不过这里为什么要加一个软启动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您好 是不是这个意思 当电压低于2.15V时 输出两倍电压 当电压高于2.15V时 输出一个低压

网友E:
:L  老T叔能看清的图我居然看不清

网友A:
用滚轮放大一下,哈哈,俺的眼睛也越来越别脚勒
贴图前俺一般是先放大再截屏,否则滚轮是没法放大的

网友C:
回复 楼主:
就是一上电的时候的保护一下的 浪涌

我给你发了消息你咋不理我

加我QQ好友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真不好意思 刚来到论坛还不太熟悉 一直没注意到站内信

我只是一个学生 正在做毕设 不是专业搞可控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