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DDS输出的问题

楼主(2012-04-24):
请问哪位用过DDS信号发生芯片,我用的AD9850产生的波形倒是很好就是正弦波是有直流分量的,好像是整体被提升到0V以上了,不知道原因,我用的单片机是C8051F340,我直接把DDS和单片机的电源和地连在一起了。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地电流引入的直流量

楼主:
2# qq609048002 那我应该怎样处理呢,问题是整个波形提到0V以上,我觉得和单片机共地没有问题啊,请您指教

网友B:
一般DDS的输出本来就是在正电压区间,没有负电压的,想去掉直流加个电容隔离一下就行了

楼主:
4# weiyg8051 我看到别人的输出也是正常的波形啊,我要的是低频0-1000Hz,电容好像不行,请问有什么好的处理方法吗?谢谢

网友C:
如果直流分量固定,那就用减法电路吧

网友C:
2L,你的回答我看不懂,第一次听到“地引入的直流分量,能否说得具体一点”

网友B:
就用6楼的方法就可以

网友D(2013-05-09):
我做出来的有点负电压,而且随着频率的提高,负得越多,暂时还没有查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