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ra FPGA控制三速以态网的问题

楼主(2012-04-24):
想用verilog来控制三速以态网MAC,第一步想要配置MAC的相关寄存器,结果MAC的waitrequest信号一直是高电平,没办法去读写寄存器,是什么原因造成waitrequest一直是高电平?
    MAC的复位信号是我上线后给了一个3000个时钟周期的高电平信号,之后一直是低电平。

网友A:
三速以态网MAC/.....型号?

网友B:
肯定是IP核

网友C:
三速度应该是指10/100/1000自适应mac,

楼主(2012-07-22):
已经搞定,忘记了结帖

网友D(2013-08-31):
引用 楼主:
已经搞定,忘记了结帖

请问你是怎么搞定的?我也碰到了一摸一样的问题,搞了一个礼拜了,毫无头绪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搞定,忘记了结帖

来讲讲结帖的问题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