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 求教!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4-24):
晶体管开关电路,IOC为高电平时,Q2导通。

网友B:
VCC_3.3V那里应该加一个电源端口符号。
IOC高电平时,Q1导通,R122相当于接地了,于是Q2基极有了低电平信号,Q2导通,VCC_CON相当于直接接到VCC_3.3V。
我这样的分析是否有误,请大家帮我看看,PS:我是新手。
至于LZ说的IOC能不能与VCC_CON一样,这个我不明白是啥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