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2303 与USB口 D+ D_引脚连接的电阻

楼主(2012-04-24):
好多资料都是27欧,请问为什么用这个值呢?能不能用别的阻值的电阻更换,范围大概是多少。

楼主:
没人指点下吗?

网友A:
限流电阻,这个应该没有严格要求,差点没关系,若差太多,那就要翻DATASHEET

网友B:
在 usb 的协议里说到这个, 要求不高.

网友C:
22-33欧姆 都没有问题的
基本的说法是这样的:在信号源端串一个小电阻,没有公式的理论,一般传输线的特征阻抗为50欧姆左右,而TTL电路输出电阻大概为13欧姆左右,在源端串一个33欧姆的电子,13+33=46大致和50相当,这样就可以抑制从终端反射回来的信号 再次反射。

网友D:
这个可能需要PDF资料上面的解说了,最好是需要了解上下机器通讯IC的内部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