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焊接问题处理总结

楼主(2012-04-24):
1:铜箔导电线路断裂问题处理。铜箔导电线断裂问题一般是由于电路板受外力折断,使导电铜箔断开所致。此故障通常会引起电路不能导电。修复此电路板问题时,首先用小刀刮去断点两端的铜质导电铜箔上的绝缘漆,从铜质导线中抽出几根细铜线,将其拧在一起,先镀上一次锡。然后将导线焊在导电铜箔上,最后,将多余的导线剪掉即可。
2:焊盘脱落问题处理。焊盘脱落问题一般是由于某种原因或在检修过程中对某一点进行了多次焊接,导致焊接点处的焊盘脱开,从而造成的不能直接焊接的问题。当焊盘出现脱落现象后,首先用小刀将断点处铜箔上的绝缘漆,从铜质导线中抽出几根细铜墙铁壁线,将其拧在一起,先镀上一次锡。多面手将一个端头剪齐,焊在导电铜箔上,另一端绕在元件引脚上,再焊接好,最后,将多余的导线剪掉即可。
3:脱焊导致接触不良产生打火问题处理。脱焊导致接触不良产生打火,电路板烧焦碳化的问题,主要发生在电压较高的区域,电路板原本是不导电的,但电路因接触不良或其他原因产生打火后,火花会将电路板烧焦碳化。碳化物在高电压下可以导电,从而使高电压幅度不够,造成故障。处理此问题时,首先将被烧焦碳化的区域用小刀清除干净,然后将元件用导线连在各焊接点刷上一层绝缘漆,或者用绝缘纸将各焊点隔离开即可,同时要排除产生电火花的原因。
¥:电路板漏电问题处理。电路中经常使用大容量电解电容器,当电容器两端电压过高击穿损坏时,其内部的电解液泄漏,一般会引起电路板漏电。对于电路板漏电问题,一般用无水酒精仔细清洗电路板即可。

网友A:
现在的焊接最要好使用不含腐蚀性物质的助焊剂!

网友B:
呵呵,应用最广泛的是松香助焊剂,将松香熔于酒精(1:3)开成松香水。

网友C:
楼主总结的很全面,这些基本的技术我们都应该很好的掌握。谢谢分享。

网友D:
焊接的时候我原来喜欢用易挥发性的松香水助焊剂,后来同事们说不好,容易留下残渣的,就改用焊锡膏的,还是一样的啊,求解个为大虾,谢谢谢

网友E:
楼主总结的很全面
,这些基本的技术我们都应该很好的掌握。谢谢分享

网友F:
看看楼主总结的成果,挺好的资料

网友G:
楼主总结的很全面,这些基本的结合实际操作在理解的话会更好掌握的。谢谢分享。

楼主:
回复 网友D:
焊剂有四轴飞行器系列,有机系列和松香系列三种,有机焊剂活性最强,但对金属有强腐蚀作用,电子元器的焊接不允许使用。有机焊剂活性次之,也有轻度腐蚀性,应用最广泛的是松香助焊剤。将松香熔于酒精一比三形成松香水,焊接时在焊点处蘸以少量松香水,就可以达到良好的助焊效果。因用量过多或多次焊接形成黑膜时,说明松香已失去助焊作用,需清理干净后再焊接。对于用松香焊剂难于焊接的金属元器件,可以添加4%左右的盐酸二已胶或三已醇胶(6%)。至于市面上销售的各种助焊剂,一定要了解其成分对元器件的腐蚀作用,然后再行使用,切勿盲目使用,以免造成对元器件的腐蚀。

网友H:
楼主是个细心人,我再补充种常用焊料
管状焊锡丝,抗氧化焊锡,含银的焊锡,焊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