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c8051f120单片机存储参数的问题

楼主(2012-04-24):
本人最近正在使用C8051f120单片机开发一个毒气报警系统,在程序运行的过程中需要存储一些参数,比如开机次数,毒气传感器是否校验,软件版本等,请问各位大侠可以在不使用外部存储器的情况下,将这些参数存储到单片机里吗,要求掉电不能丢失,先谢谢了.

楼主:
请教二楼具体该怎么做?

网友A:
写内部FLASH

网友B:
C8051f120相当强大的单片机,我用过一次,主要是程序代码已达90K。
128K的程序存储器,8K的数据存储器
整个报警系统就上这个好个单片机,是不是资源有点浪费啊。。。

网友C:
比如开机次数

这类有可能频繁改写的参数不适宜用内部Flash。
当然如果实在没法加片外的话就只好用片内Flash了,不过要考虑Flash的损耗均匀分配。擦一次就尽量把扇区/页用尽。

网友D:
加个E方没多少钱`5块6块的成本`

网友E:
记录开机次数等参数,根本无需考虑寿命问题
就算1w次寿命都够了

网友F:
FLASH有10万次擦写寿命...

网友C:
记录开机次数等参数,根本无需考虑寿命问题
就算1w次寿命都够了
引用 网友E:

10秒间隔通断电试验,24小时。

网友E:
你那是测试不是真实情况好不好24*3600/10=8640, <1W

网友C:
你那是测试不是真实情况好不好24*3600/10=8640,
引用 网友E:

在家里的检验检测,包括年检、抽检,有时国家机关还会不定期调检。
电网波动、系统调试、各种天灾人祸都有可能造成频繁开关机。
开机次数这种无关痛痒的参数是次要的,就怕擦多了殃及池鱼影响到了其它保存的关键参数。毕竟是毒气报警这种人命关天的领域,对自己严苛就是对他人的生命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