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USB模块如何关闭

楼主(2012-04-24):
现在用STM32F217做项目,进入STOP模式后电流大概0.44mA,此时插入USB,枚举成功,然后拔掉USB后继续进入STOP模式,但此时电流变成了1.4mA左右,比之前的STOP模式多了1mA左右。分析是由于没有完全关闭USB模块造成的。STM32F103芯片有个PowerOff函数,是将USB模拟部分也关掉,请问F2系列如何将USB模块完全关掉?

楼主:
楼上能详细回答一下吗?操作哪个函数?谢谢

网友A:
俺也正在学习,m3内核中应该都有一个功率控制寄存器吧,看看有没有!

网友B:
我的認知是,在USB拔除或超過3ms之後,你應該會進Suspend isr,之後你應該是進low power mode

楼主:
昨天看操作指南,USB模块有一个OTG_FS power and clock gating control register(OTG_FS_PCGCCTL),尝试着拔掉USB后将该寄存器里面的GATEHCLK和STPPCLK都置1,可惜电流依然是1.4mA左右,没有下降。看来不是这个寄存器控制USB模块的关断了。请高人解答,谢谢。

网友C:
我看ST的例程也就设置了STPPCLK和GATEHCLK位

关注

网友D:
建议设置RCC_APB1RSTR寄存器的第23位(USB RST),对USB进行复位。同时在RCC_APB1ENR的第23位(USB EN)中关闭USB的时钟。

楼主:
按照香版主的方法,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香版主!不过香版主说的那两个寄存器不是F2系列的,对F2系列的来说,USB_OTG_FS的复位和时钟使能是在RCC_AHB2RSTR的第7位和RCC_AHB2ENR的第7位。

网友D:
按照香版主的方法,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香版主!不过香版主说的那两个寄存器不是F2系列的,对F2系列的来说,USB_OTG_FS的复位和时钟使能是在RCC_AHB2RSTR的第7位和RCC_AHB2ENR的第7位。 ...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还以为是F1系列的呢,:L

不过好在STM32的各个系列设计理念是相同的,各个操作位在不同的字系列中基本都有对应。

网友E:
香主是偶像派的代表!

网友F(2017-08-03):
版主能看到信息么,有个差不多的问题请教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不好意思,我还以为是F1系列的呢,:L

不过好在STM32的各个系列设计理念是相同的,各个操作位在不同的字 ...

USB复位了,那岂不是还得重新配置才能在插入U盘时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