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位机选型

楼主(2012-04-24):
最近做一个电池供电的手持设备的小项目,考虑到功耗想用PIC,以前不怎么用过,不知道用哪一款好:
1 双晶振,一个32.768K做 RTC, 一个做系统时钟.
  系统时钟要可以切换,平时用内部振荡器以省电(能休眠更好),处理突发事件转到外部振荡器(要求精度所以这时不能用内部高速振荡器).
2 LCD模块.
3 EEPROM.
4 PWM (设置好以后能独立运行,可以随时开关,不相关的中断不能影响到,频率能达到40KHZ).

网友A:
PIC16F1933

楼主:
谢谢yewuyi, 不过IO太少.

网友A:
谢谢yewuyi, 不过IO太少.
引用 楼主:

PIC16F193X是一个系列,如果感觉IO口少,可自行到系列里面选择一款符合IO口要求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