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F2系列的ART功能

楼主(2012-04-24):
请问F2系列的ART功能到底是什么呢?为什么主频高于30MHz时依然需要插入等待周期呢?

网友A:
ART 可以说就是 Cache.
主频高于30MHz时依然需要插入等待周期, 这是 FLASH 的问题.
ART 对 FLASH 读取的插入等待周期没有影响.
但是, ART 使用缓存技术, 让 读取 FLASH 的机会大大减小. 因为 ART 如果发现数据已经存在缓存中, 就不再去访问慢速的 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