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人,有没有更好的方案?

楼主(2012-04-24):
目前有个产品,主机里使用ISD1730存储和播放语音,直接通过音频变压器输出到语音线上。主机外每100米有一个点,放置一个语音模块,模块中使用一片TDA2822直接对语音线上的音频信号进行放大,输出到扬声器中,扬声器为8欧15瓦。模块还通过一片TDA2822放大麦克风MIC信号到语音线上,实现单点对整个线路上所有语音节点的广播式单工通话。
当线路在1000米左右时,信号质量较好。但是当线路继续延长,考虑到线路阻抗变化等因素,对语音质量就产生怀疑了。
目前有两个想法:
一、在1000米处增加一个语音中继,对语音线上的语音信号进行放大。放大倍数大概也就是1.5倍就可以了。
二、整个语音系统能不能改成载波或者别的形式?最好是能提高语音信号的质量,又能保证长距离的可靠传输。如果有的话,哪位高人能指点一下选用哪种芯片?

楼主:
其实这个方案,类似与有线广播,农村中的那种。如果能够做到传输3km依然能够让语音清晰,那方案就是很成功的。

网友A:
如果需要的传输距离不是太远,简单的方案是采用升压变压器将音频信号升压后(可升压到100V左右)再传输,距离较远,应采用有线广播系统的定压输出功放,普通功放是定阻输出形式的。

网友B:
不懂,但是顶你

楼主:
回复 网友A:
整个方案是直流24V的,由于是用于煤矿井下,对电源有要求,不适合别的电压等级。有没有类似于电话的那种FSK模式的方案?

网友A:
如果是用于井下必须采用防爆设计,这里24也好,240V也罢,是没有区别的。数字技术在此意义不大,因为还有电源问题,本身就没有什么优势了。井下电子设备从可靠性角度讲越简单越好,防爆设计则是一致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需要做成防爆,本安也可以,所以现在就在本安的框架下考虑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