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MegaWizard把RAM加进来

楼主(2012-04-24):
我用的是Q II 5.0, VHDL, EP1C3
我想使用 EP1C3 自带的 RAM,而且要在 VHDL 里读写之。请问应该如何做呢?
MegaWizard中的 memory 和 storage 有什么区别,我应该选哪个?
是不是应该先建立我自己的项目,然后把megaWizard生成的vhdl文件加到项目里?
如何在我的项目中使用 MegaWizard 生成的 RAM 呢?
谢谢!

网友A:
使用MegeWizard生成一个RAM,然后在文件里面调用他即可。
吧生成的RAM当成你的一个模块即可。
我记得是选择Mem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