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压电路实质问题讨论,电感啸叫原因

楼主(2012-04-24):
电源基本要求:
、单节锂电池电压(3.2-4.2V)升压5V;
、输出电流最高要达到
1A;
、采用专用升压芯片ST1301, 固定开关频率
500kHz
我现在遇到的问题从下面的波形中分析,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

请问出现这样的波形是个什么现象呢?

改变Cc的容值后波形就稍微好一点了,改到30pF后带载能力到达0.8A恒流负载,但是电感会啸叫
MOSFET
门级驱动电阻输入端波形

MOSFET门级驱动电阻输出端波形

现在纹波感觉还是很大,输出毛刺不能接受

网友A:
换电感 加大 同时注意电感的电流参数要求
当然毛刺 也和你的板子布局有关

楼主:
您的意思是我的电感饱和了是吗?电感我现在用的是10uH的

网友A:
功率电感,不管是电感量 还好考虑最大电流 频率等

网友B:
Cc那个零点补偿,那么大!不振才怪

网友B:
不串个电阻等于找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