函数参数问题

楼主(2012-04-24):
在boost库当中

shared_ptr & operator=(shared_ptr<Y> const & r)
{
}

const 放在这个位置是什么意思,一般来说不是应该放在:

void StringCopy(char *strDestination, const char *strSource);

这个样的位置吗

另外,可以看到在boost库当中:
shared_ptr( shared_ptr const & r ): px( r.px ), pn( r.pn ) // never throws
{
}
然而,shared_ptr这个类不是需要模板来实例化的的吗,在这里指代参数类型的时候为什么又可以免掉呢?

网友A:
const的参数只是在程序运行时参数的值不被调用的函数改变,不一定要加const的

网友B:
放在哪里都无所谓,比如
const char *

char const *
是一样的,关键是看const出现在*的左边还是右边。再比如:
const char *

char * const就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