函数返回问题

楼主(2012-04-24):
请问下面两个函数都是返回字符串的,一个是函数返回,一个通过参数引用传出,请问这样有区别吗?

#include <iostream>#include <string>
using
namespace std;

string fun()
{

string str;

    str
=
"字符串很长";

return str;
}

void fun2(string
&outStr)
{
    outStr
=
"字符串很长";
}

int main()
{

string strRet;

    strRet
= fun(); // 方式一
    fun2(strRet);   // 方式二

return
0;
}

网友A:
引用的话不需要重复拷贝,可以更节省时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