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外部上拉电阻

楼主(2012-04-24):
(无正文)

网友A:
取决于驱动端能带动多大的电流,要求输出电压不能高于AVR这边输入端口的VIL,就用简单的欧姆定律来算。

网友B:
AVR端口内部有上拉电阻,可软件使能。再增加上拉的目的何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节能啊,我*,一个节能把人搞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端口就接一拨码,作为地址用。电流当然是越小越好,现在是怕如果外上拉太弱的话端口还能不能读到高电平。

网友A:
回复 网友A:
端口就接一拨码,作为地址用。电流当然是越小越好,现在是怕如果外上拉太弱的话端口还能不能读到高电平。
引用 楼主: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内上拉都可以用了。你的思维方向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是想节能啊,想把上拉电阻搞大。能搞多大搞多大。

网友A:
回复 网友A:
还是想节能啊,想把上拉电阻搞大。能搞多大搞多大。
引用 楼主:

那请你描述一下外部上拉怎么个节能法了?做的和想的背道而驰,就不是搞技术了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整个系统是电池供电的,所以想把每部分的电流降到最低。好像是外部上拉电阻(这个端口只有上拉电阻,没其他部分)越大,端口电压越低吧,然后就怕读不到高电平。

网友C:
需要读的时候使能内部上拉,不读的时候关闭内部上拉电阻使能

网友A:
回复 网友A:
因为整个系统是电池供电的,所以想把每部分的电流降到最低。好像是外部上拉电阻(这个端口只有上拉电阻,没其他部分)越大,端口电压越低吧,然后就怕读不到高电平。 ...
引用 楼主:

所以楼主根本没搞懂呢,端口输入本身是几乎不好电的,电耗在开关闭合状态下,上拉电阻造成的功耗。所以楼主真的该用内上拉,读端口状态的时候才开,读完了就设置为输出低电平(假设开关闭合时候是接在GND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谢谢哈。

网友D:
一般取4.7K到10K的电阻,电阻值太大了也就变成装模作样浪费钱。

网友D:
当然电阻值太小了又不利于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