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斯登电桥测热敏电阻的问题

楼主(2012-04-24):
今天突然想到 用电桥测热敏电阻
与直接用 固定电阻和热敏电阻串联 分压法  测,有什么区别?

肯定有优点,但却想不出来。

有人说 第2种方法受基准电压精度影响,

但第1种方法,我觉得也要受给电桥供电电压精度影响啊,这个电压发生变化,电桥输出电压肯定要变。。。

这2种方法,相比有哪些优缺点呢?

网友A:
电桥,主要用在平衡点或偏离平衡点很小的一个范围下,用电桥公式就可以计算出被测臂的阻值。当电桥不平衡的时候,需要改变比例臂和平衡臂,来使得电桥平衡。

电桥法做测试的优势是灵敏度很高,微小的变化就可以有输出,而且电桥电压的变化不改变平衡条件。

但是,电桥法也有缺点,比如:
1、不适合较大的信号,那还不如直接串联电阻分压了
2、输出增益系数仍然与供电电压直接有关

与固定电阻串联分压法,简单,适用范围宽。

网友B:
电桥与串电阻分压都行,重要的是注意控制电流尽量小些,温升很麻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说的电桥法,就是4个电阻,其中1个是待测电阻。即热敏电阻之类的。
不需要调平衡。我从桥两臂之间 输出电压,待测电阻变化的时候,输出电压发生变化。

你所说的电桥灵敏度高,微小变化就有输出

那么,固定电阻串联待测电阻分压法,不也是微小变化就有输出吗?

我觉得是一个道理啊。

所以说,没发现两种方法有什么区别。难道是我理解错了?

网友B:
电桥平衡后,对电源变化的响应是共模输出,容易被电路抑制;固定电阻分压法,输出正比于电源电压,而且电源纹波和噪声也过来了,很难处理。精度不高。

网友C:
很多人对电桥的应用条件不了解:
1,当直接硬件做变送器类似的东西时,敏感元件的变化量不能过大,否则即使敏感元件是线性的,
   但桥输出不线性了。
   热敏电阻的离散性很大,温度灵敏度很高,所以变化量很大,纯硬件补偿桥的非线性很复杂,实际上采用电桥
   不能用于精确测量。
2,采用热敏电阻,离散性很大,不管采用何种电路和软件处理,除非对每只产品标定,否则产品没有一致性。

彭建学上海

网友D:
如果是精密仪器,每个标定也是必须的。

网友C:
假设桥臂电阻R,敏感电阻R+r,激励电压U,则输出信号为

X=0.5-(R+r)U/(2R+r)=rU/(4R+2r)

非线性误差Y=rU/4R-rU/(4R+2r)=rrU/[2R(4R+2r)]

相对误差Z=r/2R
要想相对误差0.2%,敏感电阻最大变化小于R值的0.4%。

彭建学上海

网友C:
我所将的标定是:不需要对电路参数和软件进行修正,而是只需计量确认。

这对于批量产品的生产效率很重要。

好的电路和软件设计,不需要对每隔产品修改参数。

彭建学 上海

网友C:
标定:经计量产品的不合格,更改设计参数,使之合格的过程。

计量:检验产品是否合格的过程,一般不包括更改设计参数。

彭建学 上海

网友E:
用电桥线路测量一个很明显的优点:
在同样的仪表相对分辨率下。测量结果的分辨率比用分压法高。
电桥法理论上,最高相对分辨率可以达到仪表的分辨率。
而分压法则明显低于仪表的分辨率。只有仪表的分辨率的ΔRmax/(Ro+ΔRmax)
比如说,仪表的相对分辨率为0.1%,待测电阻的阻值范围是1kΩ---1.1kΩ的话(也就是Ro=1kΩ,ΔRmax=0.1kΩ)
那么,电桥法理论上可以达到的相对分辨率上限仍然是0.1%,可以分辨0.1Ω的阻值变化。而分压法可以达到的理论上限是:1.1%,只可以分辨1.1Ω的阻值变化。

网友C:
分辨率与精度是两回事,分辨率高不代表精度高,精度高必须分辨率高。

彭建学 上海

网友F:
一个是天平,一个是弹簧秤,青菜萝卜各取所需。

网友D:
如果精度要求不高,比如1%,那么靠传感器本身的工艺和电路本身来保证。但如果是0.1%或0.05%,无法能保证零位误差或增益误差,一般都是保证线性度。最后只能靠标定来解决。

网友C:
从批量产品角度,优选设计保证,尽量不依赖标定。

标定一般用在两种场合:1是开发样机时,由于某些参数的不确定性,需要对设计参数调整;
                      2是产品本身某些关键部件的离散性可能使产品不合格,需要对设计参数调整。

标定和计量都需要检验零点、满度、线性度。

在设计的不同环境条件下进行批量标定,效率受不了

彭建学  上海

网友D:
精密仪表的量本来就不会很多,使用自动标定设备也没什么不效率。
而且对于精密仪器出具标定报告是必须的。不然没人会买。

网友C:
不是标定报告,是计量报告。

彭建学 上海

网友G:
回复 网友C:
为什么一定要是线性的呢???

即使不是线性的,通过计算也能计算出“有源电阻”的阻值啊,只要能计算出阻值,就能计算出电阻变化量,计算出电阻变化量不就能得到想要的结果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彭老师,非线性误差 和相对误差 这个式子怎么来的啊?
第一个 输出电压的式子,我看明白了,0.5那里是不是少乘以了个电压U?

还有,4楼我说的。我觉得电桥 输出 也是要受电桥供电电压精度影响的吧?

固定电阻串联待测电阻的方法,也是要受电压精度影响。 两种方法受影响的程度不一样?

网友C:
0.5U的U漏了,
非线性误差式子的左边是忽略r,看成线性的变送器,输入输出关系;
右边是实际的输入输出关系。

相对误差是绝对非线性误差与线性输出的比。

我这里只说明了假如不对桥的非线性做修正,敏感电阻变化不能太大。

电压精度当然是影响测量精度的,但不是这里讨论的主要问题。

其实测电阻的方法很多,每种方法都有需要注意的问题,展开就罗嗦了。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回复 网友C:
假设前提是 不对桥做线性修正。

热敏电阻变化不大的情况下,用电桥法 比普通的串联分压法 测量精度高, 对吧?
                                    而且,基准电压波动的情况下,用电桥法比普通法 ,受电压波动影响小,有抑制电压波动影响的作用,对吧?

网友C:
1,其实,原本电桥法的目的就是获得普通分压法所不具备的线性度。
   但要想线性度好(不包括敏感器本身的敏感特性的非线性),敏感电阻的变化要足够小。
2,另外,电桥法提取的是敏感电阻的变化部分,基数被扣除了,比如:温度测量范围是0~100度,
   0度或100度对应的阻值(比如100K欧)被扣除了,只提取0~100度所对应的1k欧变化量。
   这样灵敏度增加,精度也就提高了。
   显然,单纯单分压电路直接测量,不能扣除基数,分辨率差,精度差。
3,基准电压是输出信号中正比例系数,比如:输出y=kU,
  不管电桥还是分压,基准U的精度对测量精度的影响是一样的。

   彭建学  上海